[Phison] 金士顿的PS3111 3颗粒开卡方法,3个BOK怎么开?

楼主(2021-09-21):
框内3CE,单的是开不了卡看,软件设计问题。2258XT 勾选3CE BOK 没难度。
这里我们选拆掉,后面的一个颗粒,保留2个,或再装个,4CE,拆比装简单,我们选拆,以修好能用为目的。

网友:
3个BOK一样可以开啊

网友:
6ce前4后2都可以开,在3111上面只有bokb放开了ce排序

网友A:
找个as2258换一下主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as2258换一下主控就行了

你厉害!!!

楼主:
把 ALL 打钩就行了,这个不能教你们

网友B:
我所接触的3111 7CE 5CE之类的都能开卡啊,你去设置里面打开一个叫什么dynamic CE的选项。。。。然后工具会自动适配辣鸡固件(只验证过B16和BOK)然后强制降容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B:
我所接触的3111 7CE 5CE之类的都能开卡啊,你去设置里面打开一个叫什么dynamic CE的选项。。。。然后工具会 ...

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我这有2.22 2.23 2.2.70都没有你说的那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