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有没有大神探讨加装落锁提醒锁车的

楼主(2021-09-21):
不涉及改动线路 原车没有带有提醒锁车功能的
我目前的思路是利用无线门磁带有nb通讯
装在门锁内部 利用门磁基本功能
座椅安装软膜传感器 有人坐着就不提醒
离开座椅了延时多久就会通知手机
或者正常锁车了就不会触发

网友A:
好奇通知手机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想加装一个.如果能通过手机发送命令更好.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小板子.采集CAN总线和LIN总线,绝大部分的车辆状态就都有了.和你一样想做个远程信息,我也老忘记锁车门和车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通知手机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想加装一个.如果能通过手机发送命令更好.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小板子.采 ...

你的是读取obd吗?我这个是门磁带有的电话功能 你的是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通知手机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想加装一个.如果能通过手机发送命令更好.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小板子.采 ...

你都会读取状态了 就很方便了 利用nb 网络通讯

网友B:
不是用OBD开启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OBD开启这个功能吗?

我的铃木obd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奇通知手机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想加装一个.如果能通过手机发送命令更好.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小板子.采 ...

如何知道车子的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知道车子的协议的?

这个大神接的是总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知道车子的协议的?

自己采集分析的.在操作中或行使中查看各个ID的数据变化.连蒙带猜加分析.全部搞清楚肯定不可能的,只找自己需要的就工程量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采集分析的.在操作中或行使中查看各个ID的数据变化.连蒙带猜加分析.全部搞清楚肯定不可能的,只找自己 ...

用的USBCAN吗?

网友D:
正准备加装蓝牙自动锁车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加装蓝牙自动锁车模块

有这个模块吗??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