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把“牛屎芯片”的硅晶片给刮出来了。。。

楼主(2021-09-21):
娃的玩具电话坏了不响了,拆开测试待机耗电越1mA左右,但用烙铁加热芯片旁边的铜箔就恢复正常了,铜箔冷却就又不响了,不知道是不是内部引线键合接触不良,索性就用烙铁头暴力的刮开露出“牛屎芯片”的真面目,手机拍出的效果不是很好,人眼看还是挺清晰的,这个制程应该也就个微米级吧。

再补几张图

网友A:
ba吧旁边也刮了啊

网友B:
想不到牛屎里面居然有大智慧在内了。

网友C:
然后问题来了,给娃买新的玩具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牛屎里面居然有大智慧在内了。

不要小看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问题来了,给娃买新的玩具了没?

买了,又花了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吧旁边也刮了啊

刮完了,晶片都取出了,已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

运气好,真怕手一抖就把晶片戳碎了

网友E:
牛屎只是没封装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屎只是没封装的芯片吧

牛屎就已经是一种封装。

网友:
可惜太精密,复制不了

网友:
只能加热发声,类似情况LED灯珠里面断金线,我遇到过好几个手电筒LED乱闪,没多久熄灭,用力按灯珠才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牛屎里面居然有大智慧在内了。

只是封装形式不同,里面的芯片功能一点都不会少

网友:
牛屎芯片用的封装黑胶比成品管的黑胶弱,比较好清理

网友F:
呵呵,终于找到晶片可以打倒美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终于找到晶片可以打倒美帝了。

向美的发起总攻

网友:
把i3换上去  说不定能用

网友:
证明牛屎绝对是高科技!

网友:
再搞个补上去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