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的品控不行啊

楼主(2021-09-21):
之前一直在用胜利的万用表,我一致认为胜利是国内手持仪表的扛把子的.
最近需要使用钳形表,因为一直在用胜利这个牌子,就首先考虑它了
于是两天前下单买了个钳形表.   今天刚拿到手就发现拨盘接触不良,要按压着才能工作,否则就会断电.无语了
只好又买一台同样的,我去找客服的态度也很一般,我说有问题,连个道歉也没有,直接就发我个地址叫我退货了,我非常不爽.

看来这次胜利不止胜利了一次,他们胜利了两次

网友:
现今这种是很正常啊

网友A:
拨盘接触不良不是胜利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吗

网友:
胜利的品质一般,而且假货也多

网友:
直接发退货地址不是挺好的吗?大家都很忙,就别搞什么道歉了,苹果手机坏了也没见谁道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盘接触不良不是胜利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吗

我的怎么没有这个现象。都这样,那这个品牌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 而且胜利的售后不差呀。估计是遇到假货了。某宝的水深着呢。

网友:
是哪家店买的?晒晒看,是否是真正的卖胜利产品的。

网友:
90年代初胜利出了2节7号的AC和DCV自动识别表,又很小巧,上海卖200元。
到手刀位就出问题。一次都没实际用过。
其实刀位都会出问题,尤其是最小欧姆档。UT只是是类似4线值的走线,掩盖了刀位的不稳定吧了

买按键表吧

网友:
拨盘接触不良,是正品胜利的判定标准之一。

网友:
滨江万用表试试

网友:
早就对胜利失去信心了,现在都买优利德了

网友B:
优利德才是手持扛把子 台表普源是杠把子。华仪 cem好像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才是手持扛把子 台表普源是杠把子。华仪 cem好像倒闭了?

国内台表同惠还是比普源稍好

网友:
优利德才是扛把子,50多块的优利德无论做工还是用料都比同价位的胜利好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