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问题B16A,Pretest Fail/GPIO Setting Fail

楼主(2021-09-21):
手上有一些29F01T2ANCTH2,看帖子说2263XT可以支持,坛里也有前辈正常开出来了,故淘了两片测试,所有跳线未动,贴片完成后。能够识别出所有的CE,但开卡报错。

有坛友说是同步跳线问题,在网上插到TOGGLE跳线的位置,并贴上10K的电阻。但插上后,所有CE均无法识别。

以下为焊接的贴图,请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电压改到1.2V,toggle跳上开

网友:
低温加焊一下主控把ID先搞出来。不行重植球。

网友:
报30错先低温加焊主控。有ID后再土狗59K1.8V118K1.2V

网友:
英特尔不用上土狗跳线,要去掉

网友:
这颗粒默认1.8V啊 正常能随便开  GPIO错误一般就是同步跳线问题   这板子原来一般就是上的镁光B16A B17A 很少东芝 或者三星

网友(2022-10-01):
解决了吗?  同样问题

网友:
这颗粒铁定能开,楼上大佬说的,vccq改1.2v toggle跳上(貌似1.2v叫DDR高频跳线)

网友(2022-12-18):
怎么跳线啊

网友(2023-02-28):
软件在哪儿下载啊?2263的开卡软件太少了。

网友(2023-04-13):
我也准备贴一个 来学习一下 但是我的板子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我也准备贴一个,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