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惠普h8068即sm2263xt 开卡75% download isp卡住了(已解决)

楼主(2021-09-21):
小白1个,hp ex900 120G 写保护了
直接用笔记本自带的m2接口,用另一个硬盘启动win10
短接ssd上面的2个触电,开机进系统,然后断开短接,使用工具 SM2263XT_MP_S0330A_B16_B17_FW_S0318A0_RDT_S0314A,识别到1G
修改配置,然后开始。。。。。。。。。。终于开始走进度条了,结果

卡在75% download isp ,,,,,,

颗粒是 BW29F64B2AMCTH2,4个焊盘,有2个闪存

(解决方法)然后换了个工具 SM2263XT_MP_R0320A_B16_FW_R0222B0_RDT_R0320A
直接就过了 100% !!开心

参考各位大神的帖子,就不一一摘出来了,下面这个链接还是比较详细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595

网友A:
2263XT的开卡驱动装了么 换一个工具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3XT的开卡驱动装了么 换一个工具版本看看

感谢解答,打了另一个驱动,现在卡 download mpisp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打了另一个驱动,现在卡 download mpisp

短接拿掉了么 换个版本工具看看

网友(2024-09-17):
非常好的分享啊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