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万能的论坛各位大腕 请问这个西门子冰箱的温控器盖子怎样拆下来?

楼主(2021-09-21):
求教万能的论坛各位大腕  请问这个西门子冰箱的温控器盖子怎样拆下来?旁边的那颗螺丝已经拆下来了,现在是调温度的这个旋钮拆不下来,外面的这个盖子就无法取出。请问 应该怎样操作才是正确的拆解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根据专家乱拆定义,那个旋钮不取下来不得行

网友B:
用个板子插到旋钮下撬一下,如果下不来的话再把整个控制盒左右/上下拨动一下看是否是整体的靠卡扣固定?

网友C:
往左边或右边推一下试试

网友D:
卡扣固定的,后拉就行了(朝自己怀里),旋钮盖子可以不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可能注胶,拔下来?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专家乱拆定义,那个旋钮不取下来不得行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F:
小锤子震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板子插到旋钮下撬一下,如果下不来的话再把整个控制盒左右/上下拨动一下看是否是整体的靠卡扣固定? ...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最后还是用你的这个方法搞定了。撬!!!太紧了,要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左边或右边推一下试试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扣固定的,后拉就行了(朝自己怀里),旋钮盖子可以不取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锤子震一下试试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还是暴力 撬!!!

网友:
一般这种的话,一边是螺丝固定,另一边是扣子,把螺丝拿掉,把整个那玩意儿像螺丝的方向拉一拉

网友:
都不用想, 机械式温控器, 都是直接按上去的, 用力拔就是了 , 参考热水器或者煤气炉旋钮

网友:
没有卡扣,有固定槽。往左或右推,再外拉应该就可以了。其它杂牌的是这样的

网友:
和我家冰箱控温器一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