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ZMI紫米30W HA722 PD充电头,更换折叠插脚

楼主(2021-09-21):
买不到1年就断了一只折叠脚,联系客服叫送保,无奈自己出运费干脆自己处理一下吧~~~

传说的超声波焊接,只能慢慢撬开:

拧开里面的两颗螺丝,就看到折叠插脚断活接,找别的插脚装上(拆别的充电头拆件,折叠功能就没了),来个大合照:

=======================================(下面为拆机电路板集图)

输出端,两个输出接口垂直焊接在PCB板上,USB-C接口及固态电容背后有塑料绝缘板进行隔离绝缘。

输入端,采用两颗电解电容作为输入滤波,并设有延时保险丝、安规电容、浪涌抑制电阻等元器件。

亿光EL1019 光耦,用于输出电压反馈。

次级侧采用一颗ABOV 94B316F单片机,负责输出端口切换控制、Type-C协议、输出电压调节反馈以及过流保护等等。
输入整流桥DBF310,3A耐压1000V。

初级主控芯片来自NXP恩智浦,型号TEA19361T。该芯片适用于USB PD充电器,可提供多种输出电压范围,并内置一系列安全保护功能。
初级PWM芯片旁边是一颗来自Infineon英飞凌的开关MOS,型号IPD70R600P7S,属于CoolMOS P7系列,耐压700V,导阻0.6Ω,DPAK封装。

USB-A接口旁边设有一颗同步整流MOS管,变压器右侧有一颗PWM芯片供电电容。

这款充电器内部采用NXP主控PWM控制器,英飞凌初级CoolMOS、万国半导体同步整流管以及ABOV单片机,电路板用料均业界良心之作;
但折叠插脚做工质量真的太差了,塑料活接不但单薄而且脆,真的一颗老鼠粪搅坏一锅粥

网友A: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这样,才买了不到半年,也没用几次,就前几天突然发现一样断了。
也是要寄回去检测,检测是质量问题才能给修给换,正在犹豫中。

网友:
所以有些厂不用折叠脚,或者可以换,因为这个真说不好是不是人为。。。

网友B:
没所谓,逐只脚 掰出来。或者套个薄塑料管 将它们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这样,才买了不到半年,也没用几次,就前几天突然发现一样断了。
也是要寄回去检测,检测 ...

真怕售后说是认为,我就呵呵了,亏了运费还折腾

网友:
很有小米的pcb设计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所谓,逐只脚 掰出来。或者套个薄塑料管 将它们连起来。

这两个插脚蛮受力的,套什么塑料管都是扯谈,活接卡扣断了,插进排插里,根本够不着220V市电!

网友:
焊接成固定插头好些,省的担心接触不良没充上电。

网友:
本来就是用差点的塑料让你过保后就坏,没想到还没过保就坏了,设计有点小失误,还好楼主人傻技术好没跟厂家闹,不然设计师要被扣奖金了

网友C:
塑料材质差或者设计的太薄了。

网友D:
窃喜一下,我的还很好的样子。也许和我把好几个插座的保护门拆掉的原因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窃喜一下,我的还很好的样子。也许和我把好几个插座的保护门拆掉的原因有关。
...

9楼说楼主人傻技术好

还是11楼的朋友机智

网友:
ZMI紫米充电器做工不错,只是现在的插座都带安全门,这种折叠插脚不如直插脚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材质差或者设计的太薄了。

如果不是故意的,就是设计者 经验不足 ,没有考虑 折叠插脚连接杆 断裂后的 可用性。

网友:
活动的接触点是永远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窃喜一下,我的还很好的样子。也许和我把好几个插座的保护门拆掉的原因有关。
...

都说了里面的活扣塑料很单薄+脆,除非你用来插豆腐,有点阻力分分钟教你如何维修

网友:
我的也断了,但是逐个掰出来后,还能用。

网友:
直接焊根线出来接个插头呗

网友(2023-06-26):
我的也坏了这个壳怎么弄开的

网友(2024-09-04):
托着轴的薄片断了,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