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英睿达MX500开卡求助。Erase System Block(05)/(0B) Not Rom Code Fail

楼主(2021-09-21):
这个硬盘会分区丢失,所以打算开卡挽救一下,用的软件版本是SM2258MPTool_IM3D_Q0815A,能识别出闪存。但按开始后就会出现这个提示。

设置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出错是这个提示:
Erase System Block(05)/(0B) Not Rom Code Fail

STEP : Erase System Block  (0x05)
ERROR : Device is not rom code.  (0x0B)

请教一下各位,这样应该如何处理?是不是开卡的软件不对?

网友:
楼主没有短接吗?

网友:
MX500很多版本,起码是B16 也有B17 B27之类的版本。。。。你这个B05的版本恐怕不行吧

网友:
B16A的颗粒 换个B16A版本

网友:
MX500是5年质保吧? 如果在保修期内最好联系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