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捡到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大家看看。

楼主(2021-09-21):
今天捡到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大家看看。里面有一个带磁性的充电接口。好像是被其它东西接电用的,输出口
一个USB本身的充电口,输入口。拆开里面有一块锂电池,一个电路板,板上有一个感应器,真不知什么东西,
在哪里用的?

网友:
是电子烟吗?

网友:
拆东西能不能专业点,拆了一半一半。

网友:
 电子烟的一部分

网友:
我不抽烟,
这个应该是电子烟, 可换嘴, 有不同口味?

网友:
电子烟,见了多了去了

网友:
FEIXI飞喜 电子yan 屁gu

网友:
电子烟,补丁

网友:
4楼说的是对的,满街都有这个店。

网友:
电子烟的玩意

网友:
又换头像鸟?居然还是山寨别人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打火机呢

网友:
电子yan
我楼上就有一家,不熟,否则很想去问问,有没有这种返修的,要来拆电池玩

网友:
就是一个电池电源加充放电控制,雾化在烟头里面

网友:
我还以为是充电宝

网友:
看着像是电子烟,没有烟弹

网友:
电子烟的烟杆

网友:
电子烟。这外壳用来改个小手电或者电点烟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