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突然写保护(没有写保护按钮)没救了吗?

楼主(2021-09-21):
有个8G的杂盘优盘,很久没用了,突然提示被写保护(没有写保护按钮),里面的东西可以看也能拷出来。用芯片精灵也看不出是什么主控?没救了吗?

网友:
拆拆拆拆拆拆拆

网友A:
不是黑胶的,可以拆开看看,要是黑胶的话,没啥必要了

网友B:
备用块用完了,固件写保护方便用户拷出数据,这个再量产呗,保留块留多一点

网友C:
就算检测不出来信息,也要发上来图片, U盘本身照片和芯片精灵检测图来一张?

网友:
8g杂牌没必要折腾了,拷完数据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检测不出来信息,也要发上来图片, U盘本身照片和芯片精灵检测图来一张? ...

传了,大神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黑胶的,可以拆开看看,要是黑胶的话,没啥必要了

什么叫黑胶的呀?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用块用完了,固件写保护方便用户拷出数据,这个再量产呗,保留块留多一点 ...

感谢大神。里面数据也没啥用,只是查不出主控,不知道用啥工具量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了,大神给看看

旋转的东西拆掉,然后把塑料壳拆开,看看主控?

网友D:
把塑料壳拆开,看到主控才能找量产工具

网友E:
都锈成这样了,丢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塑料壳拆开,看到主控才能找量产工具

拆开了,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锈成这样了,丢了换一个。

应该扔了,想折腾折腾: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的东西拆掉,然后把塑料壳拆开,看看主控?

拆了,请看看这是啥主控

网友:
看起来像是emmc,可能没救了

网友:
没救了,这读卡器主控配EMMC不能量产,试试各种方法格式化,包括连接在手机上或者DiskGenius删除分区试试,试试下面这个软件? 如果有密码是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