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入坑AU6989GT玩了个寂寞

楼主(2021-09-21):
本来只是想做个低级格式化的,直接按那个?

32G低格要多久?

正常,模式开,变4G了,,怎么样再搞回来啊?

直接按那个?做低格

网友:
WRZ耳机券后9.9元!langtian浪天电动牙刷7.9元

网友:
你是不是把FLASH的型号选错的,不然不会掉容量的

楼主:
自动的,没选啊,直接按开始的

网友:
先清空再开

楼主:
好像成了。USB延长线不稳定
先清空,为什么是 C 级?     再问下,你们说的,装固态颗粒,先清空低格,是否说的AU6898GT,中的清空,开卡容易过?
8CE测试架,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