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镁光雷克沙SD卡果然用的是镁光芯片

楼主(2021-09-21):
还是镁光MLC的

网友A:
这是个老货,现在的都黑胶了 用手电打一下看看是不是PCB板的卡

网友B:
老货才有电路,新的全是黑胶。
楼主smi_flash_id这个软件不错,哪里找的?如果不是smi主控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才有电路,新的全是黑胶。
楼主smi_flash_id这个软件不错,哪里找的?如果不是smi主控的怎么办? ...

不是就没办法了,只能smi的主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老货,现在的都黑胶了 用手电打一下看看是不是PCB板的卡

壳太厚,打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老货,现在的都黑胶了 用手电打一下看看是不是PCB板的卡

确实是老货,16年的

网友C:
读卡器有没有制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有没有制定?

没有,随便什么读卡器

网友D:
捏一捏  一般一体的后面是空的捏了会陷下去

网友:
这个还是美光时代的雷克沙

网友:
现在有闪迪芯片的雷克沙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捏一捏  一般一体的后面是空的捏了会陷下去

好像是实心的

网友E:
闪迪的高端卡,用手电筒照一下,里面是绿油油的,也是PCB不是黑胶的,那个速度也快,就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闪迪的高端卡,用手电筒照一下,里面是绿油油的,也是PCB不是黑胶的,那个速度也快,就是价格 ...

现在也是tlc了,mlc的只有以前的货

网友:
我就想知道它是不是PCB板子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