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式一体机如何扩展usb3.0

楼主(2021-09-21):
联想b540一体机,6个USB2.0接口,没有一个usb3.0!如何扩展出usb3.0?好像没有什么PCI-E之类插槽,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
没有标准的扩展槽你折腾个啥,除非你拆了无线网卡,不过那玩意是pciex1的。而且,联想的机器有可能有白名单,非fru白名单的设备插到mpcie里面开机会报错误。
另外,就算你引出了usb3.0.一体机,你在外壳上打洞啊?
有那折腾的功夫,都能直接换台机器了

网友A:
硬改也不是不行,WIFI模块拆除,用引线导出成PCI-E 1X插槽,接入一张PCI-E 1X的USB3.0扩展卡,自己做盒子,完事

至于WIFI功能,USB无线网卡大把

网友:
搜了一下,淘宝已经给你做好了货源

网友:
放弃吧,你这台机器没有空的pcie插槽

网友:
边上有个PCIE的空焊位可以发掘下
但实在不行
MINI_PCIE转usb3.0

无线网卡用usb2.0

网友B:
光驱接口转一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接口转一下行不行

光驱是SATA通道的,走SATA控制器,跟PCI这种通用桥接协议不一样,没法转换的

楼主(2022-10-01):
引用 网友A:
硬改也不是不行,WIFI模块拆除,用引线导出成PCI-E 1X插槽,接入一张PCI-E 1X的USB3.0扩展卡,自己做盒子, ...

是的,千兆网原机无线网卡也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