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289c真假求鉴别

楼主(2021-09-22):
咸鱼1800买了个福禄克289c,真假不分,求辨别。盒子,后壳和内部软件调出序列号一样,估计也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真货无疑,这货造假的成本比买个新的还高。
翻新货可能就有,楼主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原装货。

网友:
一看就是原装货,别质疑了

网友:
如此复杂的电路如何能假?

网友:
福禄克的表还没见过山寨的
电池差评

网友:
一千八买的吗?看起来是正品。
倒是那个电池,标称3000毫安时,有300就不错了。我买的轻飘飘的。

网友:
能买这个表的还会质疑这货有假吗?

网友:
肯定是真货,不排除翻新和高仿保险管等附件

网友:
这板子的做工,销量本来就不大,   假货做到这种程度, 比真货要贵n倍。。。不过翻新货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289C不太好评价,有时候眼见了也不一定为实。

建议:将固件版本升级到最新版本。

另外,将C145的法拉电容换掉吧,以免腐蚀主板。

网友:
假货做成这样,,还用得着做假吗?

网友:
假的要是能做成这样完全可以当真的买

网友:
跟手上的比较差不多,小地方不同,应该是版本差异!手上的是公司配的!

网友A:
手上那么多仪器还不懂?别开玩笑了

网友:
1800元买这个有必要吗?大把钱土豪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那么多仪器还不懂?别开玩笑了

最佳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那么多仪器还不懂?别开玩笑了

我看主要是显摆吧

网友:
真有钱,哪上班?

网友:
C145法拉电容应该跟PSP里面的电容规格尺寸差不多,时间长了漏液失容。

建议立即更换,也就2~3元钱一个,

这样的表没人造假,因为用这表的人一般都熟知表,才会用高端表,不好骗。

越是低端普遍的东西越容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