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usb声卡,PCM2704,2706,菜鸡互啄

楼主(2021-09-22):
新买的两张2704已经到了,同一天下单的cm108还没发货,渣渣
拆机,啪

到手就是没有外壳的裸奔状态

都是2704,一个便宜的,一个贵的,区别就是便宜的有完整USB口,贵的有黄豆和led,目测led将对音质有极大的提升

听感,先说便宜的,接音箱,与我的老笔记本基本听不出区别,好起来了
接耳塞之后,首先,有明显更强的低噪,声音偏亮,低频弱些,没有那种丰满宽松的bengbengbeng,整个人都不好了

再说贵一些的,低噪基本没有了,可能比笔记本还要好一些,直接接耳塞,低频还是有些弱,稍微调一点均衡器,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再降一点高频,给我高兴的不得了(至少现在)

我本来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声卡,就用远程桌面控制笔记本播放音乐,操作体验还行
cm108,还有试的必要吗,退款算球?

网友A:
收了看看 吧,万一呢。23333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上面,数模隔离都很难做好吧,音质就不要谈了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300-1-1.html
前情提要,今年新装的a300小主机,哪里都好,就是声音糊。a300的板载声卡alc233渣渣↓

我需要的就是一张声卡,发出与老笔记本一样的声音,alc272?↓

前几天买的2706,均衡器要调成这样,接音箱才能与笔记本没有区别,但是接耳塞还是不行,不一样,白瞎了这么好的塑料壳
最后大概只保留一个2704听一辈子,其他退货

网友B:
感觉一般吧,板子这么小

网友C:
把电容换了会有改善吧,之前买的USB独立声卡都是小辫子结构,电容还有几颗电解,缩水没这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换了会有改善吧,之前买的USB独立声卡都是小辫子结构,电容还有几颗电解,缩水没这么惨 ...

能用就好,不要提那么多高要求

网友:
乳此简单,电脑主厂商设计师不会是是吃屎的吧

网友:
我的两个小电脑都是alc662,感觉声音也挺好的,不知道买这种USB声卡用处

网友D:
不是说2702的音质是最好的吗?

网友E:
为什么不试试创新x-fi外置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看看 吧,万一呢。23333

退款成功了,搜了同款,居然有更便宜的,只要13元便宜5块钱呢

网友:
买个带耳放的DAC吧。

低音不行是推力不够,一般声卡输出最大也就5mW,很多都没有5mW。

带功放的DAC输出个50mW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一般吧,板子这么小

一般就好,听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试试创新x-fi外置声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1877-1-1.html
买了,听了头疼均衡器都救不过来

网友:
加个蓝牙模块会不会更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2702的音质是最好的吗?

有人说好,但是淘宝上没有找到成品

网友:
我的是主板自带的ALC887,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好,但是淘宝上没有找到成品

麻烦贵的那个2704解码私密个购买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