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上很多链接连了无线打不开

楼主(2021-09-22):
有没有友友遇到类似情况,很多链接用联通电信的网打不开,但是用移动流量就肯定没问题,目前换过dns但是基本没效果,网速也从100M升级到500M了,公司联通还是专线,但依然如此,有啥解决办法没,淘宝、微信里的链接都是这情况,正常使用都困难了,咋整

网友:
转接个路由器试试,我在公司也是,路由器打开淘宝经常出问题,后来我转接了一个路由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手机用固定IP地址试试

网友A:
被公司网管限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公司网管限制了吧

没有吧,说实话这个网络是我管的

就算是公司路由器有限制,家里也不应该啊,但是家里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开过代理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