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一个良工无线插线板

楼主(2021-09-22):
大家看看,这个无线插做工怎样。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吧,如果价格在10左右应该是有性价比的,就是那三根线不给力啊

网友:
焊点太渣了,以前见过用超声波焊的,相当好

网友:
材料看着还可以,就是焊接看着不咋地。

网友:
良工插线板相对做工和用料还可以,建议指示灯限流电阻调整一下,悬空,不要靠近外壳,通电后限流电阻温度较高,会造成外壳较快老化变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