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解麦太保角磨机(metabo D-72622)

楼主(2021-09-22):
柜子里翻出一台麦太保角磨机准备拆开保养一下,拆开发现里面润滑脂还很干净,就不保养了,简单拍几张图给大家看下,机器好象是德国原产的,1000W左右,启动时的声音有些猛,在家里不敢随便打开,怕邻居投诉,震动不大,但声音确实还是明显,角磨机的玩家们可以点评下

网友A:
齿轮上没油,都是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上没油,都是干的

正常现象,齿轮上有油就废了。

另外,有问题的地方就是电机转子,看来打火严重。

网友:
金属的比工程塑料的要更高强度

网友B:
螺丝好评,齿轮干净,角磨机是否使用齿轮油效果好于黄油。怕吵可以送大家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丝好评,齿轮干净,角磨机是否使用齿轮油效果好于黄油。怕吵可以送大家用。 ...

用齿轮油不怕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齿轮油不怕漏吗?

黄油流动性不行,齿轮上没有,都是干的

网友:
喜欢麦太保的这种细手柄设计,握持舒服

网友:
齿轮无油,所以噪音大

网友(2023-11-12):
把黄油加到一半,新的也是这点油起不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