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工具能正负极启动吗或者国内牧田的电池

楼主(2021-09-22):
牧田工具能正负极启动吗或者用国内牧田款的电池
知道的大佬回下吧

网友:
正负极启动不懂。
但是用tb买的牧田款组装电池插上牧田工具能启动。没保护。

网友:
看具体型号。有些型号是有电池检测脚的,不接不能启动,好像要加个10K到电源正才可以。具体忘了,网上一查就有。

网友:
看底部的接口,有的要,有的不要,要的会多一个接口

网友:
检测脚和正极短接即可,或者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