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优信"牌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1-09-22):
拆个"优信"牌12V电瓶充电器

网友:
充电指示灯挺少见的。

网友:
八脚芯片什么意思?

网友A:
好像我拆了一个一样的,结果没得到这么多评分。

网友:
一般般吧,不过够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个,那个电源IC是什么型号,说的防短路,结果一短路炸IC

网友:
这个牌子, 淘宝上挺多的。。

网友B:
估计管子也穿了吧。

网友:
上面元器件的信息好直观 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拆了一个一样的,结果没得到这么多评分。

你拆的没有烧坏&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管子也穿了吧。

8050和5N60还有2个整流二极管都坏了,没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