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共享充电宝解除限制测试 板号U-PB03

楼主(2021-09-22):
受论坛某帖子启发,翻出去年朋友捡的充电宝,他把电芯拆下了,留下了外壳和主板给我,今天找出来测试,照葫芦画瓢,取下双三极管,短接二点,大功告成。

网友A:
这充电宝只支持5V1A的输出?

网友:
具体点啊,我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宝只支持5V1A的输出?

按时长收钱 当然越慢越好啦

楼主:
          发现如此P解并非最佳解决办法,算是应急还行。最好的解决办法应当是从充电底座上主板上的电池激活信号,原理是在电池弹出仓外的同时主板CPU通过控制总线发出激活电池信号,从而使得电池可用(激活)。如图所示,电池底部的接触点中,SDA和SCL为控制总线,中间三个极点为充电输入的正负极并与MICRO USB插座是相通的。

网友:
呵呵,学以至用,实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