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的2.4G信号是不是虚胖?

楼主(2021-09-22):
最近收了两个K2,收到一个有breed一个没有,没有breed的线刷breed结果不识别闪存,认真一看闪存16脚的。。。。。。。。
有breed的刷了个21.02的openwrt,用2.4G作为客户端连WIFI,5G作AP发射,2.4G看着信号很强,但是搜索出来的AP连-80db的AP都看不到,而且连上速度很慢,连自己的WIFI速度倒是还行,附近有一个AP,用2.4G连上用5G作AP速度很慢,有时候网页还打不开,反过来用5G连上这个AP,用2.4G作AP发射速度倒有500K以上,所以我怀疑2.4G是虚胖!
而且用2.4G做AP的时候在厕所信号看着很好,但是打不开网页!

收来就带breed的那个好像还会自动重启,目前把闪存换到变砖那个K2上,测试中,2.4G信号还是虚胖。
大家说说自己的K2怎么样?2.4G能搜到-80db以下的AP吗?我另一个7620单天线的是可以搜到的,5G也可以。

网友A:
在2021说K2信号强弱有失公允,现在手上的K2多数是用了几年的老货(硬件多少都有些老化)

还有就是手机之类的接收设备也良莠不齐(如水果某些机型在同一位置WiFi接收能力就比较弱)

最后就是K2当初就是白送产品,能让信号强度比大多数路由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自上车后,一直用k2。这个路由器很省心,基本都忘记了它的存在,wifi信号在双频都表现不错,特别是在5g上尤其。
最近,想升级成k2p,有些担心与k2差距不大,纠结中。

网友C:
2.4G干扰非常严重,你去很少有2.4G的地方试试再说。反正我的几个K2很不错。

网友:
手里还有2个,一直没怎么用,放在一边,感觉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上车后,一直用k2。这个路由器很省心,基本都忘记了它的存在,wifi信号在双频都表现不错,特别是在5g上尤 ...

差距就在有线千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干扰非常严重,你去很少有2.4G的地方试试再说。反正我的几个K2很不错。

这个比较不好实现,问题是搜索到的信号没有-80以下的,而且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更严重了点,年初的时候另一个单天线的中继能到1M多,现在差远了。
对了,手机在同一个位置直接连这个AP速度没变化!速度在1M以上偶尔能用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021说K2信号强弱有失公允,现在手上的K2多数是用了几年的老货(硬件多少都有些老化)

还有就是手机之类 ...

我手机在同一个位置比不中继速度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上车后,一直用k2。这个路由器很省心,基本都忘记了它的存在,wifi信号在双频都表现不错,特别是在5g上尤 ...

K2P信号和K2的一样杠杠地,但K2P是全千兆,家里带宽够的话,K2P比K2的优势还是明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不好实现,问题是搜索到的信号没有-80以下的,而且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更严重了点,年初的时候另一个 ...

以下说的设置针对2.4G的情况:上级路由固定干扰少的信道,频宽固定20MHz,K2一样的设置,然后K2中继上级路由,K2的LAN口接电脑,这样的搭配下测速试试。反正我的K2这样中继差不多能跑6-8MB/s。下面说的是我现在的情况:用K2刷老毛子然后5G中继,距离上级路由大概10米多点吧,隔着两堵承重墙,搜上级路由信号强度显示65%-73%,LAN口接电脑测速,基本上都是11.5MB/s。

网友D:
多是由于干扰严重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说的设置针对2.4G的情况:上级路由固定干扰少的信道,频宽固定20MHz,K2一样的设置,然后K2中继上级路 ...

上极路由不是我的我也知道20MHZ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是由于干扰严重引起的

奇怪的是手机直连速度明显好上不少,这点我想不通,照理说PALNA应该是路由上的性能比较好吧?

网友E:
现在我的手机基本不连2.4g信号了,感觉太不稳定了,离路由近还好,远一点就很慢,但是又不自动断开wifi,导致网络很慢,现在2.4g就是开着给家里的空调和没有5gwifi的智能设备用。有5g就连接,没有就用流量。

网友F:
-80db的信号强度属于极差的范围了,不显示、连接不上不是很正常吗?这个信号强度除非做过专门的抗干扰优化的路由器,否则基本都没戏。
一般使用极限是-75db,勉强能上个网,偶尔会卡。-70db以上相对稳定。
500Kb的速度有什么用。还是找个好点的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的手机基本不连2.4g信号了,感觉太不稳定了,离路由近还好,远一点就很慢,但是又不自动断开wifi,导 ...

是K2吗?我这现在发现2.4G有时候会自动断开,难道真的是硬件老化了?我的更老的大亚的猫都不会,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db的信号强度属于极差的范围了,不显示、连接不上不是很正常吗?这个信号强度除非做过专门的抗干扰优化 ...

5G还行,2.4早就不行了
我说的是openwrt里面设置WIFI那里的搜索,正常情况下-9x都能显示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K2吗?我这现在发现2.4G有时候会自动断开,难道真的是硬件老化了?我的更老的大亚的猫都不会,一直正常 ...

不是针对K2,是泛指2.4g的信号现在太多了,干扰大,没必要连2.4g的热点。

网友:
我的k2在12楼,楼下能有3格信号,没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针对K2,是泛指2.4g的信号现在太多了,干扰大,没必要连2.4g的热点。

我这感觉还行,能有几M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