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内存鉴定高手请进,机器里拆出的三星原装内存,请高手鉴定真假。

楼主(2021-09-22):
都是4g,单颗粒1g的。均为17年产,一条19周,一条50周。颗粒一个16周,一个49周。

楼主:
有几点值得怀疑的地方。
1.为什么同为17年产的内存,两条绿色不一致?一条黄绿,一条偏翠绿?虽然都不是假冒山寨特别明显的那种很绿的绿油油PCB板。

2.虽然都为白色电阻,似乎假三星内存的都是黑色电阻,真的电阻都为白色。但是听说4代山寨货白色电阻的也有了。是否17年以后的才有?

3.PCB板子上烫的金字为何一大一小?

4.仔细观察金手指,似乎都是电镀,但是一个小尾巴长一点,一个小尾巴短一点。。

很假的三星似乎不可能,是否里面存在一根高仿山寨?或者两条都是高仿山寨?

网友A:
现在台机内存都有单面4颗粒了

网友:
看标签上面的日期与芯片生产周期基本接近,应该是真的!

网友:
倒数2图左要是3代保真,4代不知道

网友:
OEM厂商不会买假货...

网友:
正品没问题,做工不是山寨厂可以做出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台机内存都有单面4颗粒了

早就有了,刚从火星回来了?ddr2不知道,反正ddr3肯定有大容量单面内存条

网友:
应该都是真的,看颗粒第一行编码只要是一样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下个台风内存检测那个看看能不能读出来什么品牌,日期,颗粒,然后看看内存条那个日期是不是一致的也行

网友C:
卖不卖?我想买一条升级路由器

网友:
两条都是1RX16改路由器极品,鉴定完毕!!

网友:
贴有联想标签的那条肯定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有了,刚从火星回来了?ddr2不知道,反正ddr3肯定有大容量单面内存条

还真没见过,DDR3也只见过单面8颗粒的,买二手内存条的时候看了那么多家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我看也是真的,造假水平还不至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不卖?我想买一条升级路由器

已经给朋友装上了,没下台风,用AIDA64看了,SPD读出的信息也对。

以为单面4颗粒两条组不成双通道128bit那,结果一看效果和单面8颗粒的一样,都是一条64bit的。BIOS里没敢多超,延迟没动到2666还是可以的。

你要改路由器可以去电脑城收坏条子。即使是坏颗粒的条子,不可能全部四个颗粒芯片全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台机内存都有单面4颗粒了

单面4颗粒的不但三星有,SK海力士,镁光的也有。原来DELL的品牌机上见过不少4颗粒2条组成8g容量的。

网友:
专做二手的卖家, 一般都是真的。

本身就是旧的, 还用假货, 评论或店铺评分肯定很低。。

网友:
二手货, 我最喜欢的是洋垃圾

网友:
真的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样的条子  卖吗   我想买一个  组双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不卖?我想买一条升级路由器

现在的路由器可以插条子了?这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