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本人15款长安cs35自动挡,之前6.8这段时间一下子变成八点几高油耗

楼主(2021-09-22):
各位大佬,本人15款长安cs35自动挡,之前6.8这段时间一下子变成八点几,搞不懂是哪里出问题了.跟机油有关系吗?机油一年多点还没换。

网友A:
自动挡8点几是正常的吧,6.点几才不正常,除非常年跑长途

网友:
这个看跑了多少路了,是不是有该换的滤芯或者油。而且这行驶的路况或者驾驶风格....这个真不好说,云修车

网友B:
影响油耗的因素和可能故障都走一遍看下呢
另外小熊油耗上查得,这款1.6的自动挡的,都在8个以上啊

网友:
现在汽油标号一样,其实配方不一样,建议固定一个加油站加油,不要贪便宜去那种小加油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挡8点几是正常的吧,6.点几才不正常,除非常年跑长途

最近都是一直开空调,如果天气冷了不开空调会不会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油耗的因素和可能故障都走一遍看下呢
另外小熊油耗上查得,这款1.6的自动挡的,都在8个以上啊 ...

影响油耗都是哪几方面的?这样一下子突然高那么多有点不正常

网友:
3年的逸动跑了2万多公里。
现在6块多的油价,反正尽量保证200块钱的油跑400公里,180块钱的油跑360公里,尽量控制到5角一公里。
红绿灯弹射起步一样能做到5角一公里,最心疼超车的时候,一脚油下去又多耗5角油钱
油耗突然升高,你那个是不是开了运动模式?运动模式开车舒服呀,油门响应快。
省油反正就是加速上来后记得收油,提前预判,少用刹车,匀速行驶。  匀速行驶≠龟速行驶

网友:
是不是可以定期加汽油清洁剂,雪佛龙的.
我的车子从买到现在,都是8.几 国产1.4t

网友:
我在手机上用小熊油耗记录了一下这几年的油耗,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夏天的油耗普遍高,比春秋季要高0.5-0.8升,冬天比春秋高0.2-0.3升左右,跑高速明显省油,能省大约1升。综上所述,LZ的油耗是正常的

网友:
ea211,1.6的,从来没有超过7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