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新飞led球泡灯

楼主(2021-09-22):
电商专供,有点头晕吧?

丝印5730显然厂家用了别的灯珠。这个灯珠万用表点不亮,可能是6伏的。空着两个led脚位,能不能补两个灯珠增加亮度?

铝罩子有利于散热,这点加分。
这素质还过得去,装上比其他同瓦数网购灯亮些。应该没有欧普灯亮,胜在便宜用券买的两块一个,看看是否耐用

网友:
  这做工很好了 ……

网友:
两块一个,还不如偷工减料的飞利浦

网友:
"两块一个,还不如偷工减料的飞利浦"

新飞不就是飞利浦吗?

网友:
铝基板不错,还是接插件的。灯珠可能是6ⅴ,但也有可能是9V。
另外,那两个空位置,补上灯珠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
线性方案结构简单耐用些,仔细看空位部分走线,像是不同数量灯珠串联,简配版灯珠少点,标配版灯珠多点。

网友:
7个灯珠,实际功率有多少W?可以用功耗仪测试一下。。。。

网友:
实际功率估计3.5瓦。

网友:
感觉哪怕是电商专供 飞利浦 灯泡 也比楼主的这个灯泡强。所以说 欧普 飞利浦 小灯泡 的价格和做工算厚道的了。

网友:
线性非隔离恒流源,有频闪。

网友:
这功率不止3.5,可能在7以上,fsl的同样的球泡,也是铝外壳能达到13w,用的9v的灯珠,15个,工作起来外壳烫手,但寿命出奇的好,在工厂里24小时用一年,上百个,才坏了2个。

网友:
看这做工10W跑不了,满功率也可能。楼主可以测试下,不比欧普 飞利浦低端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