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自己拆修车机更换TF卡槽

楼主(2021-09-22):
20219月,车龄14年的车子已近9万公里的里程。
6年前自换的车机上,TF卡槽因为近期拷贝MP3反复插拔,导致TF卡弹出失灵。再然后我靠插入刀片从外面把TF从侧面别出来,就没去修它。然而这个9月出问题了,这次特别紧,从外面掏不出来,于是来硬的,结果把TF卡背面线路破坏了,TF卡内部短路瞬间高温软化掉了。
TF卡完蛋后倒是把它从卡槽里别出来了,心里想大不了不用TF卡了,这车机后面拖一个USB延长线到手套箱内插U盘,以后用U盘听歌就是了,结果车机开不了机了,估计是TF卡槽内触点针变形错乱短路,赶紧关电源把刀片深入TF卡槽刮几下把针脚分离,再开机还好能开了,车机主体没坏。怕以后车颠会再把坏了的TF卡槽针位颠出问题,决定拆下来修换,彻底解决。

这是拆下中控面板的样子,结果十多年车龄的塑料件老化,没有车库,十多年来24小时一直在烈日和雨雪中度过,中控面板这次撬断成两块(方框内是下断块),面板上的两上插脚卡子也断了(两个箭头所指)

把车机折拔出来,从左到右,分别接的是倒车影像线、电源喇叭方向盘控制线、USB延长线、GPS天线(镀金接头)、收音机信号放大天线。

面板上段按钮和空调出风口,本想花100元左右直接网上买新的整体中控面板的,但后来放弃了,用AB胶加铝箔胶带把面板恢复了事。

这是拆回家的车机

这是车机上的接线图。

第一次拆换好TF卡槽后装车上后试机失败,因为第一次正式用热风枪温度不到位没焊好,所以又拆回家再拆开重焊,这下必须在家里要试好后再装车,不然太折腾了,我车位离家有300米。

所以对照接线图,把左边GND12V电源接好后,还要把ACC端通过一个约1K0.5K左右的电阻接到12V电源端。(ACC是电源控制端,当汽车钥匙接通电后,车上所有设备的Acc端才会得到一个高电平,否则光接GND12V电源,车机开不了机的)

这是拆开车机内部样子:

主板这么点,看上去东西不多。
8

这是显示屏边上的控制板和TF卡等的小板。

看到TF卡槽了。

这个TF卡槽小板是立焊在控制板上的,可看到与控制板有很大间隙,不好定位垂直。

这个小板的焊接有点麻烦,拆下来后这个地方焊回去焊了很久,
一是要焊得饱满才能受力,TF卡插拔时顶的压力还是较大的。
二是要TF卡槽小板要绝对垂直控制板,不然装回面板TF卡从外面插不进,甚至面板卡孔不通。

网上买TF卡槽,要等广东快递来,所以车机位空了几天,然后中控面板还是断的。真丑。

网上买的进口货1.5元一只,买两个,为了平衡快递费,另0.1元一个的鼠标按钮买了10个。TF卡槽有很多种,这种是内焊的,要从金属盖上的小孔内吹热风焊,难度比较高。这种还比普通TF卡槽多了一个插入检测脚,不能买错,不然车机不认TF卡。

这是把TF卡槽换上小板的样子,右边是坏的TF卡槽,拆开检查内部针脚错乱了。
悲剧的是,我反复拆装了好几次才成功,因为前几年买的热风枪,但一直没正式焊过东西,没经验,所以比较保守温度开的低,怕把TF卡槽内的塑料件烤化报废,后来32010秒才成功。

在家多次拆装后试机,终于成功了。
然后去停车场装到车上,再用AB胶把面板下半部分的卡子粘好,再把断口用铝箔胶带处理一下,很牢靠,中控面板其实不受力。

又省一笔钱,重买一个车机要几百大洋。
尽管本身没问题,但为了心安,近日另去修车店换了正时皮带4件套(上次换是8年前)、水泵和发电机皮带(购车十几年来第一次换)、防冻液、做了保养,共花1000多大洋,准备再开几年换车。。

楼主:
自己先占一个楼

网友:
开了14年了,这车老值了。

网友A:
下次可以试试风枪背部加热  很容易搞定焊接

网友:
车龄14年好换了,满15年半年一审。我的是13年了,准备凑满15年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试试风枪背部加热  很容易搞定焊接

板子很厚,如果把这么厚的板子从背面加热到300多度,小板子也不好固定,难度太高了。

网友:
14年才9万公里,开的有点少

网友:
用usb口凑合吧,比tf卡槽结实

网友:
我的车机,放MP3正常,后来某天用U盘放视频,放了一段时间就坏了。估计是放视频对机器要求比较高,就坏了。放CD DVD倒是还正常。就是拆装太麻烦,就干脆刻MP3来播放了。

网友:
这个板子换TF座子用铁板烧贼爽

网友B:
奇瑞a5,以前我也有一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瑞a5,以前我也有一辆

现在此车在路上已很稀少

网友C:
14年才9万公里,公里数还没达到保修的标准呀
再说过了15年,半年一检还真是不划算

网友:
动手修自己老伙计,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年才9万公里,公里数还没达到保修的标准呀
再说过了15年,半年一检还真是不划算
...

半年一检,相当于每年多花300多元的年审费。一箱油钱而已。
如果买台新车,比如说10万的车,不算车子本身的折旧,10万一年的理财利息按4%算,一年就损失4000的利息,可以年审十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一检,相当于每年多花300多元的年审费。一箱油钱而已。
如果买台新车,比如说10万的车,不算车子本身 ...

可以考虑下保养费用
越老的话保养费用越高
算下来还是不划算

网友D:
买张碳纤维贴纸面板搞一下

网友:
我换了车机,10.1寸车机主体咸鱼300+框架淘宝90+杂物淘宝10,花费400左右,主机貌似1+16G的,看不到配置,花了两天时间,装上,累

网友:
只要尾气没问题,年检能通过,一年两检还是比买新车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张碳纤维贴纸面板搞一下

切割太花功夫,还是原装面板配色好看,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