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葩的七彩虹固态 SM2258H主控用普通工具提示FLASH CE不正确

楼主(2021-09-22):
一块七彩虹固态掉盘了,因为过保了,拆开,结果···········
看图
SM2258H主控 挺不错的吧

南亚闪存,还可以吧

一颗Intel的128G TLC

一颗Intel的64G MLC

容量是240G的
CE0  4组闪存编码
CE3  2组闪存编码
编码都是89 B4 78  32 AA 01

PS:求量产工具
用普通的提示FLASH CE不正确

网友:
厂家的特殊固件就是厉害

网友:
怎么这么杂,数据会爆炸吗

网友:
七彩虹传统了 这俩货 ID一样

网友:
七彩虹老传统了 这俩货ID一样的
之前有个 58xt也是 04T + 02T 开了 b0kb 凑出1TB

网友A:
开不出来试试把 CE不平衡 和 多Die不平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不出来试试把 CE不平衡 和 多Die不平衡打开

求大佬指点 设置那里?

网友:
混贴是要专用固件吗?

网友B:
开BOK模式没毛病 啊192G+96G  4+2  CE不平衡打开 CE ANEBLE这个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BOK模式没毛病 啊192G+96G  4+2  CE不平衡打开 CE ANEBLE这个勾上

不行 CE2选不上  提示LB06不支持2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CE2选不上  提示LB06不支持2CE

是提示不能2+1模式吧 那就普通固件不支持4+2这个模式咯

网友(2021-11-22):
引用 楼主:
求大佬指点 设置那里?

要改软件的配置文件的
Setting.set文件 要加一个 EnMultiDieUnbalance 啥的 =1
(具体叫啥我忘了你反编译下软件

要学会该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佬指点 设置那里?

这个软件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