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冰箱温控器 wpf8.5保鲜用

楼主(2021-09-22):
这种的有四种

拆开是这样

没回货之前用的三脚的冷热两用的应急

网友:
没看出原理

网友A:
这种温控器里面也像充有氟利昂一样的物质,温度低了,由气体变为液体,波纹管收缩,推动触点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控器里面也像充有氟利昂一样的物质,温度低了,由气体变为液体,波纹管收缩,推动触点动作。 ...

原来如此啊。我就说折断了再盘起来压缩机始终不启动,短接后没事

网友B:
机械式温控结构简单,但是我遇到的不良率很高,可能库存时间太长了,其实就是一个温度开关,平时断路,达到预设温度值通电,空间允许的话完全可以用电子温控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式温控结构简单,但是我遇到的不良率很高,可能库存时间太长了,其实就是一个温度开关,平时断路,达到 ...

电子温控??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温控??哪种???

类似这种,淘宝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