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贴了一颗b27a做测试 提示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楼主(2021-09-22):
颗粒型号是MT29F2T08EMHBF 单颗256G 但是自动识别的不是这个型号 查找2262的flash列表里也没有这个型号 但是ID是完全相符的。 2263xt里有 请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型号不对所以开不出来 如果要改flash id请问后面一大串怎么改

楼主:
又贴了一片 开卡同样的错误 难道只能贴2263xt了吗

楼主:
郁闷啊 现在是正面贴了两颗 要全贴上试一下吗

楼主:
配置图片如下

网友A:
电压1.2V对了么 现在2颗这种ID分布应该可以开啊 缓存参数对没 2262EN开卡太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1.2V对了么 现在2颗这种ID分布应该可以开啊 缓存参数对没 2262EN开卡太玄学  ...

改了下flash id就开出来了

网友(2022-04-03):
引用 楼主:
改了下flash id就开出来了

你好,我也是你这样的情况提示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错误,请问一下在哪里改flash id?

网友:
希望楼主能详细讲下怎么弄好的

网友(2022-06-06):
同样情况,暂时的思路有:改B27A英特尔相同规格的ID头两位就可以用、改那个识别错误的参数的片选。
暂时找到FLASH.SET改动的位置,但是找不到另外要改的文件。参考其他开卡改参数还有另外的文件要改

网友:
把缓存改为1024M

网友(2022-09-20):
楼主,请问最后搞定了吗? 是如何修改的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12-22):
换个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