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电动车能用48v电池吗?

楼主(2021-09-22):
家里有个36v的锂电池电动车 电机350W 锂电池坏了,打听了下换电池要九百多, 我打算换成铅酸电池的  家里有个48v的铅酸电池 我想问下 直接用48v的铅酸电池接上  控制器和电机能承受吗?会不会烧坏了?

网友A:
控制器不行吧,我那时候是60的电瓶和控制器48的电机,小龟的

网友B:
电机没问题的,我的喜德盛36V的换成48V的电池用了两年了,不过我把控也换了,你不想换换得把里面电容换成高一级耐压的,另外控制器放电截止电压低,别把你电池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不行吧,我那时候是60的电瓶和控制器48的电机,小龟的

我先接上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问题的,我的喜德盛36V的换成48V的电池用了两年了,不过我把控也换了,你不想换换得把里面电容换成高 ...

我的也是喜德盛的电动车  我先按上试试看  不行就换了

网友:
控制器不支持

楼主:
那我就找个48v的控制器

网友C:
多年前就改过36V加一块电瓶提速用,要把控制器也换成48V的

网友D:
36V 锂电池便宜,根本不需要900。上闲鱼看看 买星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就改过36V加一块电瓶提速用,要把控制器也换成48V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V 锂电池便宜,根本不需要900。上闲鱼看看 买星恒的

好东西都在外地  没有人邮寄电池啊  快递不给发 没办法

网友E:
关键的是在控制器上   里面有耐压不一样的电容  管子的最大承载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的是在控制器上   里面有耐压不一样的电容  管子的最大承载力不一样    ...

好的  谢谢指点

网友F:
48伏铅酸电池,打开拿出一块电池不就36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伏铅酸电池,打开拿出一块电池不就36伏了吗

主要拿出来还得找个盒子 而且续航估计没有36的远

网友(2022-02-11):
闲鱼很多商家都可以寄电池的。36V10A 锂电池也就200内 就可以买到了。现在啥年代了36V锂电池还敢买900? 难道容量是20A的?

网友(2022-06-07):
应该可以,一般控制器都有冗余。

网友:
没换过,换过换成功的说下经验吧,让大家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都在外地  没有人邮寄电池啊  快递不给发 没办法

卖的人自然有办法寄。共享电动车淘汰的36V12A电池 也就150元,我之前卖了几个

网友(2022-08-08):
楼主怎么样了,用上48V电池电机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