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铅酸电池充电器的问题?EG4318芯片电压如何调节?

楼主(2021-09-22):
EG4318芯片,
官房给的数据,
浮充设置电阻参数,
实际上充电器厂家焊接的电阻是R1=10K
                                               R2=2K
那么计算得到的浮充电压是15v,有点偏高。

恒压阶段电阻设置参数。
实际上厂家焊接的电阻是R1=10K
                                     R2=2K
                                     R3=24K
计算后发现和芯片厂家给的参数有出入,
目前恒压好像是15.5v,有点偏高。

我的想法是把浮充设置到13.8v,恒压设置到14.7v
那么R1  R2  R3他们是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
电阻并不是每个参数都好买,只能买到常用的数值k的电阻(比如10-20-47-51-68-100k等数值的电阻)

网友:
电阻可以串并联,可以用可调电阻

网友:
精密调整,一般是用比计算略大的电阻,然后并联一只或者两合适的电阻就能精确调整电压了。你可以通过计算并联电阻的大小,有目的的选择最接近的系列电阻。

网友:
13.8的话你的电池永远都没充满过,恒流充恒压充浮充三段,你仅有一个浮充

网友:
可以的。不用调

网友:
理论上浮充13.8V 均充14.7V是合适的
但是如果按这么设置,没法用E24标准的电阻来凑,所以最好是改个微调电阻

网友:
单个没有那么大阻值就串并联来凑呗

网友:
实际还要考虑线路和电池阻抗,太低了有可能电池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