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低容量镍氢电池寿命太短,哪些牌子性价比尚可?

楼主(2021-09-22):
通过各种薅羊毛活动,买了不少倍量的低容量镍氢电池(5号 700mAH、7号400mAh),用在剃须刀、血压计、小夜灯等电器上,刚开始还行,过不多久容量锐减,现在刚充完用一两次就没电了,基本没法使用。手头没有专业的电池容量测试设备,但是凭感觉也不会差的,充一次电血压计也就用两三次。感觉国产杂牌充电电池最大的问题就是寿命太短,初始容量还都可以。

网友:
关注一下特价版,里面工厂直销,3元3样包邮,
里面经常有一元4节的碱性电池,屯那个比充电的合适。
充电电池看来单节不能低于8块钱,倍量那个我买了12节,现在基本都报废了
充完电短时间用还可以,放一天基本就没电了,这么看还不如那些一次性电池划算。

网友:
倍量的电池寿命短不说了,关键是虚标严重。用过他的充电器和电池完全没法用。比山寨货还垃圾。。。。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永恒的定律

网友:
以前以为倍量好,买了以后才知道人家名字起得好:(加)倍(无)量

网友:
这种电池本来就是替代碳性电池用的,用在遥控器闹钟之类的里面挺好用的,我之前屯了很多,5号7号都有,还没有用坏掉的,容量少没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爱乐普几年了
垃圾电池浪费时间

网友A:
奇怪,前面回复没了
感觉倍量不是镍氢电池,是镍铬电池,不把电放空就充电用不了几次,记忆效应太明显了

网友:
BPI 原来的爱老公,用了很多年觉得可以。

网友:
我几年前买的品能的还不错,现在都还在用,没感觉容量下降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前面回复没了
感觉倍量不是镍氢电池,是镍铬电池,不把电放空就充电用不了几次,记忆效应太明显了 ...

镍镉电池,应该不是,镍镉电池标准电压1.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应该不是,镍镉电池标准电压1.6v

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都是1.2V,早期的充电器都是通用的

网友:
我昨天拿2对倍量400和700的7号电充电,竟然直接显示满电。。。。第一次充电一插入就满点,有点怕,而且充电器不会再充入,今晚测一下电压

网友C:
2节1v2的镍氢电池替换2节1v5的碱性电池,替换后感觉只能用5分钟,有啥好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节1v2的镍氢电池替换2节1v5的碱性电池,替换后感觉只能用5分钟,有啥好方案吗?
...

以前用过5号磷酸铁锂电池,3.2V,再用一个占位桶。也是杂牌子,寿命短。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像倍量这么短的寿命,当然倍量买的也便宜,同碱性电池价格差不多。

网友:
我对这个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你用的比较频繁,有用电大户,比如孩子的玩具,推荐你购买日本爱乐普镍氢电池,如果追求性价比可以选择国产的BPI电池,俗称爱老公电池。

楼主:
谢谢,这个答案是我需要的。不愿意使用一次性电池,觉得太浪费了,或许也污染环境(虽说不含汞了,但是其他元素呢)。当时觉得倍量虽然容量低点,但是性价比高啊,没想到寿命这么短,违背了初衷。

网友:
镍镉电池随便怎么操都没事,最多彻底放电清除记忆效应。但是镍氢电池,只要有一次过放就完蛋了。

血压计还是有保护的。剃须刀,小夜灯能直接干完电量,电池玩完。剃须刀必须是镍镉电池。

网友:
如果需要用两节5、7号电池的,就坚决用这种铁锂电池,省事省心许多,铁锂真的耐操,过充一点点,过放低至中断输出,用正规的充电器一充好像都没事似的

网友:
倍量电池超级垃圾,我的都扔了,还不如买米家彩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