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能告诉我创维21TM9000电视机枕型变形怎么修嘛,我有电路图纸

楼主(2021-09-22):
能告诉我大概检查图纸上哪些电容电阻能检查出故障
我的创维21tm9000,画面左边上下2个角内缩了,右边中间内缩了

图纸部分

网友A:
故障肯定在高压泵附近,一般都是电容问题无极限的逆程电路和校正电路,高压包输出后有整流二极管的不要查。下图子需要付35M就不给你仔细看了。

网友B:
先进总线看看数据,能调试就调试 不行就网上下个数据试试(记着原数据保留着)创维爱丢数据是常事。
维修的顺序是先软后硬 先易后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肯定在高压泵附近,一般都是电容问题无极限的逆程电路和校正电路,高压包输出后有整流二极管的不要查。 ...

点图纸2个字,是个外链,可以直接看的,麻烦帮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进总线看看数据,能调试就调试 不行就网上下个数据试试(记着原数据保留着)创维爱丢数据是常事。
维修的 ...

进了总线看过了,好像没有调节失真变形的参数

网友:
才那几个原件,都测一下不难

网友C:
C315 C903等电容,Q905脱焊

楼主:
检测电视机电路时候,我只要放掉显像管的高压就安全了咯
(显示屏放电,通过万用表的表笔就可以,尖得一头申进橡皮高压帽子里触碰高压卡簧,表笔另外一段触碰电视机得接头端的地,就放掉电了)是这样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15 C903等电容,Q905脱焊

谢谢啦,回头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