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博尔康HS-A02S电子捕鼠器

楼主(2021-09-22):
老家老鼠成灾,用老鼠夹或者粘鼠板捕鼠笼完全没用了,气愤不过,某宝60元左右买了个电子捕鼠器,拆开看看。
输出端接两根细铁丝平行架设在距离地面两三厘米高或者更高一些的塑料棍子上。
头几晚上电死了不少的蟑螂螳螂等昆虫,还把家里狗电得嗷嗷叫,但老鼠一直不上当,
以往老鼠最喜欢去的地方,铺设了捕鼠器输出线后它偏偏不去。
换个地方铺设线路,老鼠就一定不去那个地方。老鼠成精了!
大概画了个线路图,没画对的地方,请指正。
多路输出是并联的。变压器上有个检查温度的元件,串在220V输入线上。声音报警是变压器作电磁铁吸合下面一块铁片。

网友:
被其他动物 吓到了

网友A:
有画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自制捕鼠神器,不妨自己做一个试试吧: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3054985407850704457
ht ...

这热心助人,这链接上的狠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自制捕鼠神器,不妨自己做一个试试吧: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3054985407850704457
ht ...

好像野老鼠死了后有气味,别的小老鼠闻到后换地方,或者老鼠有聪明记忆,会知道不安全地方。楼主捕鼠器是变压器升压,接在一头带电陷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自制捕鼠神器,不妨自己做一个试试吧: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3054985407850704457
ht ...

谢谢。暑假在老家,实在是气愤得很,就上某宝买了。自己做不太敢,毕竟自己被电晕过两回,基本不搞高压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画面了

那狗是被做诱饵的肉吸引的,从此不敢再靠近了,倒也是个好事。细铁丝上看到了一撮狗毛的,有糊味儿。画面是不是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暑假在老家,实在是气愤得很,就上某宝买了。自己做不太敢,毕竟自己被电晕过两回,基本不搞高压的 ...

有不带电的做法的,你看下视频就知道了,比如用一个桶里面放上水的那种,做法还是挺简单的,效果却非常不错

网友C:
据说老鼠对电场非常敏感,这玩意儿要给他设计一个脚踏开关,守候状态不通电效果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带电的做法的,你看下视频就知道了,比如用一个桶里面放上水的那种,做法还是挺简单的,效果却非常不 ...

我在依次看视频,确实很解恨!非常感谢,搜了这么多视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老鼠对电场非常敏感,这玩意儿要给他设计一个脚踏开关,守候状态不通电效果要好一点 ...

我看上面的坛友给的链接里好几个都是用蓄电瓶供电的,这个应该是脚踩到才通电的。

网友D:
这种变压器的电猫我也买过一台,就只打到一只小老鼠,为查原因专门接了监控摄像头,发现是打不倒老鼠,它及时跳开逃走,分析是电压低电流小,后来是在闲鱼上买了个3000V的变压器,自己做了个电猫才算把阳台上吃多肉植物的老鼠干死完。你到网上搜下用灭蚊拍电路板改装的灭鼠器视频,他们制作的那个围栏式陷阱可以参考改装下你的电猫,设计精髓就是老鼠被电击后无法跳开,被连续电击致死,

网友:
放门口必经之地电过几只,时间长了老鼠会从门框爬上去绕过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变压器的电猫我也买过一台,就只打到一只小老鼠,为查原因专门接了监控摄像头,发现是打不倒老鼠,它及 ...

对的,瞬时功率不够就导致打不死但是被打的一跳然后就跑掉了,但是瞬时功率高了对狗什么的也是威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的,瞬时功率不够就导致打不死但是被打的一跳然后就跑掉了,但是瞬时功率高了对狗什么的也是威胁 ...

我觉得还是这种比较好,电一下让它掉落陷阱,不需要电死,这样可以连续抓好多只: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17431803592527731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这种比较好,电一下让它掉落陷阱,不需要电死,这样可以连续抓好多只:
https://haokan.baidu. ...

对的 但是他这个需要改进底板的触点 别用铁丝网 用铁丝1cm间距 加上那种楼道用的热释电开关 触发可以有效降低警觉   它被打一下就会惊慌失措进而更容易掉进桶里

网友F:
养只猫吧,以前农村老家家里养只猫,老鼠听见声音就全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养只猫吧,以前农村老家家里养只猫,老鼠听见声音就全跑了

我老家以前养猫,基本见不到老鼠,去年猫不见了重新养了一只,今年家里老鼠泛滥这猫也不管,一到晚上就不见踪影反正就是不会在自己家里抓老鼠,放粮食的杂物间每次一进去都能看见十几只老鼠到处乱串。。。

网友:
人类消灭老鼠最少也有几百年了,但就是消灭不完,老鼠太狡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