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池组18650电池找出坏电芯.怎么替换?修复.

楼主(2021-09-22):
48v电池组18650电池
一个13串3并(没写品牌),二个13串4并(GZNS和ROOFER)
用放电法,把电阻丝放水里,以5一6A电流放电到快40v左右,放电过程中有测哪串电压差大多的记下来,快到40v时电压差就很明显了.....

3并的 3串有异常.其中1串特别低,分开连接单测,3串中2串只是电压低个0.3v左右,另1串一颗0v,一颗1点几v。应该就是罪魁祸首了....

二个4并的,(一个1串坏,3颗0v,1颗1.3V应该也坏了),(另一个是3串中各坏一颗)

想问下:能网上买几颗对应的品牌来补上?继续使用吗?

《找出坏的  其他串我就没个个断开连接去测》
《电阻丝放水里.水变锈色》

网友A:
换是肯定可以换,问题是内阻不一致到时候其他也坏的快。所以我用32650的带螺丝头的铁锂,拆装方便,分开组4组,坏了一组直接换一组就行

网友B:
别怪我说不好听的,这种电池就是个不定时炸弹!

网友C:
电池组需要匹配,不是随便拿一个就能换的,否则好的也会很快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怪我说不好听的,这种电池就是个不定时炸弹!

电动车火灾都是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组需要匹配,不是随便拿一个就能换的,否则好的也会很快怀
‘’

买旧电池匹配旧电池?就算坏的快,也比扔了强吧

网友D:
真是奇怪,楼上那么多说爆炸的,原因都是在保护板和充电器,电池的关系很小而且SZNS和GZNS卓能电池是早期电动车18650时代的巨头,就像现在的星恒。以前大部分电动车锂电池都是卓能提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怪,楼上那么多说爆炸的,原因都是在保护板和充电器,电池的关系很小而且SZNS和GZNS卓能电池 ...

你觉得这样的山寨电池组,保护板和充电器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怪,楼上那么多说爆炸的,原因都是在保护板和充电器,电池的关系很小而且SZNS和GZNS卓能电池 ...

保护板和充电器?这种有问题的电池80%是内部漏电,自爆基本都是严重漏电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这样的山寨电池组,保护板和充电器会没有问题?

达锂保护板      艾特能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是肯定可以换,问题是内阻不一致到时候其他也坏的快。所以我用32650的带螺丝头的铁锂,拆装方便,分开组4 ...

整串换 比较好是吗

网友:
当我看到第一个图的时候,镍带那么小,而且都已经生锈了,这电池组估计也有4-5年的光景了吧,换是我肯定不敢用了,楼主最好用电子负载测试下容量,估计电池组也衰减很厉害了。

网友:
听大家建议 扔了吧,,别替换了 就你这个过度放电法 好电池也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