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遥控钥匙增加门禁卡功能

楼主(2021-09-22):
整体带着电动车遥控和门禁卡感觉有点太多了,就想着给放一起用,IC的门禁卡原理很简单

这个蓝色的,用的它的线圈

拆芯片

就是这个了

电动车遥控器,拆解很简单,直接撬开

丝印是爱玛,其实车是新大洲

很巧的是,电池上方正好有个位置能卡线圈,有点变形了,还手动增加了两圈,要不很不灵敏,为什么不全都自己绕,试了不行还是拆的这个线圈好用,那个卫生纸起固定作用

网友A:
线圈绕在电池外面信号更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绕在电池外面信号更强,

话说电池这边贴锡纸会不会改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电池这边贴锡纸会不会改善呢

贴了锡纸遥控电动车距离就缩短不灵敏了。

网友C:
把这个装在手机套里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装在手机套里能行不?

可以。。一直拆了外壳,线圈和芯片贴手机壳内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绕在电池外面信号更强,

不破坏外壳的情况下,但是那边不好绕过去的。用的现成的线圈,只绕那两圈在电池那边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破坏外壳的情况下,但是那边不好绕过去的。用的现成的线圈,只绕那两圈在电池那边可行吗? ...

两圈肯定不够,找个led驱动拆电感,那里有漆包线,

网友:
tb买个贴纸的门禁贴在手机背面蛮好

网友:
IC、ID卡线圈变形,松散,线圈旁边有金属物,都会导致读卡距离变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