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的索泰GTS250显卡,后有两个电容掉了,照着颜色焊了两个结果冒火了!!

楼主(2021-09-22):
掏了块索泰GTS250-1G显卡,8p供电 后边板核心位置有两个电容掉了,我照着颜色找了两个黑的焊上结果通电冒火了!就是特红的一个小点啪的一声,赶紧断电观察了下,我好像焊的是电感不是电容。又换了两个感觉像电容的小粒粒。这下好了,没冒火,显卡正常了。又重新清理了下。测试都通过···真是惊险!差点毁了!

每个显存都有导热胶

抹上润滑油

装好导热胶

这就是当时冒火的位置!!

还好卡一切正常

网友:
说真的...扔了吧,功耗那么大,还没现在核显性能好..........

网友A:
只有摆弄的意思了其他还是算了吧,现在讲碳中和,耗电大户就不要拜拜扔钱了。还不环保!

网友:
应该买77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摆弄的意思了其他还是算了吧,现在讲碳中和,耗电大户就不要拜拜扔钱了。还不环保! ...

其实碳中和这种东西是西方国家发明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说辞。。西方国家从家用热水器到大排量汽车那个考虑过碳中和,美国都退出巴黎协定了。当然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还是很必要的,这是为了自己。但不要为了碳中和而限制自己

楼主:
到时候我看能不能淘到

网友:
大概十多年前180从坛友那儿买过一块这货,现在还新新的在吃灰。

网友:
我在想我的GT210要不要给我的AMD4800+换上。不知道体验会不会比780G芯片组的核显强(我知道你们要说啥)。看到你的显卡我瞬间觉得不香了

网友:
这种陶瓷电容坏掉的话可能会短路,你焊上去通电肯定会冒烟,焊接前先测测最保险

网友B:
这垃圾显卡能干啥?还是用核显吧!

网友C:
我还有块巫毒2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块巫毒2显卡

还得整一套win2000系统

网友D:
原先怎么掉的?也是烧下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先怎么掉的?也是烧下去的吧

磕掉的啊~!这几个电容比别的电容都厚高一块~!快递运输途中造成的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垃圾显卡能干啥?还是用核显吧!

因特尔带F没核显咋办

网友:
成色不错,多少钱?功率太大了,要淘50W左右的!

网友(2021-10-22):
F1是高频的,一般都是6针供电,这是8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