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伟3030dd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21-09-22):
  中间ac行,两拨键什么意思,如何选择?
说明书看不懂,求解答??

网友A:
上面的拨钮拨到右边,输入电压为220V 或240V
下面的拨左边为220V   右边为240V。
注意上面的拨钮不要拨到左边,那是100V或120V输入。

网友B:
两位二进制数不是总共有四种组合吗?
相当于00、01、10、11分别对应100、120、220、240四种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两个拨动开关。按图中标出的小箭头,可以输入四种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位二进制数不是总共有四种组合吗?
相当于00、01、10、11分别对应100、120、220、240四种电压 ...

谢谢!选了220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拨钮拨到右边,输入电压为220V 或240V
下面的拨左边为220V   右边为240V。
注意上面的拨钮不要拨到 ...

好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