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八马煮茶壶Z02底座,求一8脚芯片型号?

楼主(2021-09-22):
整个

底座

三角螺丝

拆开

其它检查,包括有一只双向可控硅

这芯片没有任何信息,不会是专用芯片吧?

求教大佬们可知芯片的型号??谢谢指教

网友A:
很大可能是单片机。电路板上就一片IC,既管蜂鸣器,控制温度,又驱动可控硅,其它8脚IC难做到。

网友B:
应该是单片机,见到这种阻容电路,先检查cbb电容。

网友C:
可能全论坛都没有人答出型号了,大家又不是设计师。

网友D:
没坏,你拆他,还要搞出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坏,你拆他,还要搞出芯片型号。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坏的,就剩下怀疑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可能是单片机。电路板上就一片IC,既管蜂鸣器,控制温度,又驱动可控硅,其它8脚IC难做到。 ...

估计是专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全论坛都没有人答出型号了,大家又不是设计师。

说的是,我就想碰碰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坏的,就剩下怀疑芯片了

这个电源供电正常吗?芯片是单片机无疑,检查主供电,芯片供电,都正常就是芯片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片机,见到这种阻容电路,先检查cbb电容。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