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着用薅羊毛的华秋内热烙铁焊锡焊了个电池

楼主(2021-09-22):
准备修一个宝工的小电批,住处没有点焊机,用华秋烙铁调到最高温度焊了块铜皮,手工辣鸡,但是能解决问题。焊大约两秒,用湿毛巾降温,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A:
焊锡差或者烙铁头是尖头的原因吧?用马蹄头好多了,分别先给电池负极和铜皮上锡,然后涂上焊锡膏或者融化的松香,然后将铜皮按在电池负极上面,马蹄头按住铜皮两下子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差或者烙铁头是尖头的原因吧?用马蹄头好多了,分别先给电池负极和铜皮上锡,然后涂上焊锡膏或者融化的 ...

是的,是尖头,没有马蹄,凑合着试了下,可以用

网友B:
华秋内热烙铁,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秋内热烙铁,求地址

很久的事情了

网友C:
如果没有用 助焊剂,那就要用 锉刀将电极表面的银色金属(镍?)去掉,直至露出 黄色的铜 ,再上锡,一次就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的事情了

这说明要求不高,华秋烙铁也能实力担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用 助焊剂,那就要用 锉刀将电极表面的银色金属(镍?)去掉,直至露出 黄色的铜 ,再上锡,一次就 ...

电池外壳是钢的,不是铜的,提高温度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