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相同电压的锂电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1-09-22):
车上已经有块48V15H的磷酸铁锂,带保护板的,想再买一块,面临2个问题,如果买16串合并起来那样还用这块保护板,电池就2并16串,还有种方案再买一块保护板再组一个电池,但是不想没电打开座桶插来插去,想2块电池并联使用不知道可不可以,保护板会不会损坏

网友A:
深水宝搜 电动车 互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水宝搜 电动车 互锁开关

这个只能切换,不能同时工作,看来只能重新拆开焊接这个办法

网友:
哦,没看仔细,最好独立

网友:
不建议这样搞,电池参数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切换,不能同时工作,看来只能重新拆开焊接这个办法

如果不怕boom,可以一试。新旧电芯损耗不同,内阻不一样,很难保证安全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
搞两个空开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多个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将两组电池隔离(注意加强散热),简单省事,不用切换
但是续航会有2%左右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