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无线室内接入点ap301c拆机

楼主(2021-09-22):
不算是首拆,硕大的壳子藏着一块小小的电路板,属实是小刀扎pp——给我开了眼了。主板只有巴掌大小,靠四个小孔固定在壳子上,轻轻松松可以取下来。这个是闲鱼15包邮买来的,小亏,卖家那个叼毛偷偷在壳子上开了孔,又没有底座,成色也差,相当于给人家收废品了。。。

所谓的ap,其实就是个支持ac管理的路由器。这个ap带了一个胖瘦切换一体化开关。使用war1200l企业级路由器可以管理,但是使用mer1200g不能识别到。瞎扯太多了
主板是用qca9533芯片,还是老样子,频率忘记了,哪个老哥说一下?极为罕见的8MB闪存,64MB内存。板载3天线,不知道中间那个小的有什么用。屏蔽罩里啥都没有,懒得揭开了,tp真tm伞兵,有芯片的地方没有屏蔽罩,没有芯片的地方上了屏蔽罩。

惊奇的发现还有一颗固态电容!cpu周边还有两颗功放和低噪声功放,貌似在wr882n见到过。实测这个ap信号确实很不错,小看了板载天线和功放,用fit模式采用war1200l管理,不会掉线,可以看到用户连接情况,设置ping看门狗,还是挺能玩的,缺点就是贵得要死,而且很大一个壳子,况且不支持poe供电,只有亲兄弟ap302c支持。

网友:
25块一个,买过7个。tp473g,3.0版本可以识别。

网友:
按照企业节约成本原则,能省一个屏蔽罩,肯定不会放。既然放了,必然有原因。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拆机帖,你这个比我的那两个好,你的有固态电容,有屏蔽罩,还三个天线。我那个用12V电源通过网线给机器供电,一直正常使用,算是不太标准的POE吧。

网友:
这个支持POE吧?我们公司买了好几个,配了一个POE的网线电源转成POE网线的小模块

网友:
感觉ap 300C比它好点,带POE,天线在另一块板

网友A:
大哥,图片不够清晰

网友:
老兄真逗。15包邮到家你还想买什么好东西。

再说TP就出过什么好东西?

网友B:
本来想说300M的吸顶都淘汰的不能再淘汰了
虽然是高通处理器啥的

但。。。看到15包邮。。。
亲,醒醒。。。
TP的1750双频的吸顶,以前全新都500大洋左右了。。。你这15就不要多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说300M的吸顶都淘汰的不能再淘汰了
虽然是高通处理器啥的

哈哈,15要什么自行车,不过你这个1750是什么方案的芯片

网友:
这个100兆的,支持简单POE,蓝、蓝白,综、综白加电12V电源就可以。 有次拆了几个,那安装工不懂,用了集中供电,通过网线到了AP又多此一举的接了DC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图片不够清晰

不好意思,这几天补上清晰一点的图片

网友:
腾达稳定能用一年,tp可以稳定一年半。就这样了

楼主:
上次有老哥说拍的不清晰,这次不用微距了,用平板的主摄像头拍,屏蔽罩里啥芯片都没有,不清楚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
做这么大的壳干什么呢,装13?小巧点多好啊,我一直在找小巧点的呢,最好带一个lan口的,我农民房一个串一个从三楼串到地下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图片不够清晰

补上图片了,看14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上图片了,看14楼

感觉屏蔽罩焊反了。

网友D:
在本地收了7个,有6个是有底座,配合家里的tp473g3.0版路由器,可以识别到。2.0就不行。升级到最新版本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屏蔽罩焊反了。

屏蔽罩可以屏蔽电磁波向周围辐射,也可以屏蔽外部电磁波向内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本地收了7个,有6个是有底座,配合家里的tp473g3.0版路由器,可以识别到。2.0就不行。升级到最新版本也不 ...

老哥你花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