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联想电源做工了得(Lenovo ADLX65YDC3A)

楼主(2021-09-22):
多组电压

三条线

肉不少

这个是输出的mos

这个是光隅

好像是初级芯片

这个不知道是啥,网上没找到。

因为通电无输出,红黑蓝三条线怎么接都没有,以为里面爆了,拆开一看,蓝色线和那个多脚芯片一脚直通,可能有通信!做工不错

网友A:
这个是typec接口的电源,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网友:
有四种电压输出,应该用的是手机类的快充协议

网友:
谁能给个电路图,看看为什么这么多肉,不能说堆料就是了得!

网友B:
电容和电感这种最关键的玩意都不给看,就说做工了得?

网友B:
比如我拆了一个温度计,亮出来一个瓷片排阻,我才可以说它用料奢华

网友:
这个做工也就是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和电感这种最关键的玩意都不给看,就说做工了得?

电容电感那边有好多白胶懒得挖了就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拆了一个温度计,亮出来一个瓷片排阻,我才可以说它用料奢华

哇!有排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有排阻!

其实我认为,上边最狠的是这玩意,铜轴、螺丝组装的叠加式波段开关。

可是大家一致认为那个瓷片最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ypec接口的电源,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可是三条线咋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认为,上边最狠的是这玩意,铜轴、螺丝组装的叠加式波段开关。

可是大家一致认为那个瓷片最狠 ...

欧米茄的温度计,难怪有家当

网友:
楼主吹工了得

网友C:
PCB的铜箔都起泡了,贴片电阻焊锡不均,垃圾中的战斗机

别乱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的铜箔都起泡了,贴片电阻焊锡不均,垃圾中的战斗机

别乱吹

哈哈哈

网友:
做工可不是一般的一般

网友:
这个是纯pd协议的充电器,红色正极,黑色负极,蓝色是cc线,可以试试蓝色与黑色之间接5.1k电阻看看红黑之间有没有5v输出?

网友(2021-10-28):
这是ThinkPad 笔记本用的电源,PD协议,我的也坏了,没有输出,实测电源前后级都是好的,上电有5V,但是PD控制部分不工作,DAS018关断了输出MOS管,你这个是6679GM,我的那个用的是4447A,
充电头网拆解https://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22249.html
这个DAS018找不到资料,哎,无解。。。。

网友:
显然这是台达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