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AB开卡失败报错Run Pretest Fail 求助

楼主(2021-09-22):
是哪里设置错误了,还是哪里坏了

楼主:
改参数后报错是这样的

网友A:
EC,1C,98,2F,84,C9  K9OMGY8S7M  工具版本不对 SM2258XT_SSV3SSV4-TLC_PKGS0920A_FWS0920A0试试看

楼主:
硬件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开卡失败后的一种情况,这几个开卡工具auto不到FlashSelect,手动选择对应的K9OMGY8S7M选项后,开卡到最后都失败了。DRAMSET  Fail(37),See Log File / (05)

楼主:
开卡成功???
修改量产工具文件夹下面的FlashDB ,Flash.SET,里面的颗粒ID
EC,1C,98,2F,84,C9,4,16,2048,09216,0576,03774,03711,01000,02,01,01,1,92,00,0,99,7F,01,0000,DA,DF,01,00,00,25,10,00,00,00,01,11,8F,00,40,1,0,02,04,FF,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99,99,00,00,0000,00,00,00,00,00,00,00,
最后,测试的结果就是,硬盘读写失败,这是假的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1C,98,2F,84,C9  K9OMGY8S7M  工具版本不对 SM2258XT_SSV3SSV4-TLC_PKGS0920A_FWS0920A0试试看

请问这个工具版本哪里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工具版本哪里能找到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网友:
2258G的q0719a  Q0720 版本好像要手动选择颗粒型号 EC,1C,98,2F,84,C9  K9OMGY8S7M

楼主:
SM2258XT_SSV3SSV4-TLC_PKGS0920A_FWS0920A0这个版本的工具扫描不到

网友B:
楼主弄不好的话,求赠送,这个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弄不好的话,求赠送,这个我要了

已经开卡成功了

楼主:
最后上开卡成功后的硬盘检测图

网友C(2022-02-11):
楼主是用哪个版本开成功的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哪个版本开成功的

同求开卡成功固件名就行

网友(2023-09-06):
求开卡成功工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