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日本UNISEF AF-60小收录机,用料还不错,就是接电全是电流声音

楼主(2021-09-22):
某鱼看到这个日本UNISEF AF-60小收录机,卖家描述里面断线,看到这机器外观还可以,就下手了,20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楼主:
机器就是喇叭没有接线,电池负极没有接线,整体还好,没有进水,没有维修过,外接电源收音和卡带都是电流声音啊!

网友:
看起来是80年代的产品

网友A:
有电流声先用电池试试,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了,用电池会好一些。把电解电容都换掉。

网友:
铁芯的磁带机,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声先用电池试试,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了,用电池会好一些。把电解电容都换掉。 ...

直流电源接口的电路板,没有看到稍微大一点的滤波电容啊!

网友:
按这个电路板的做工,20元就不会亏了

网友:
调谐旋钮看起来好熟悉

网友:
电容失效,也有可能是电位器或什么器件接触不好,导致信号端悬空,会有电流声。

网友:
很熟悉的磁头、抹音头。。。看外接电源插头附近没有滤波电容,应该是外接直流插口,所以接上整流电源就嗡嗡响。

网友:
里面一堆松下的元器件

网友:
九十年代玩玩过这个机器,应该不是日本的,香港那边的可能性大

网友:
当年用过这种,不耐操,很快就出现各种问题,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