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看个奇怪的创见

楼主(2021-09-22):
有一个被砸坏了,前后拆了4个,目前保留12片,46xt开成功了,但感觉ce数不对,少了4个,开卡软件自动砍了?

网友:
哥们,你是不做功课的吗,这个创见的板子老站大神都破解过的,前几片支持单贴4CE 后几片好像只支持单片2CE(有一种说法是前两片支持单片8CE)。。。帖子记不清了,总之这个板子如果不是确定需求不要碰。。。

楼主:
我是小白朱总,修烂固态的,老站没看过,只是修好玩下比卖废品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朱总,修烂固态的,老站没看过,只是修好玩下比卖废品强点。

创见的板子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惹,估计是故意不让diy很多版型不是特定CH就是特定CE,而且没有能更改的跳线的,创见也是用来满足特定的组合。。。。。

楼主:
这个盘,全容16颗,512g的吧?

网友:
NW509这是32G 2CE的颗粒 现在只开了16个CE的容量。。。

网友:
这个好像是老版本370的板子

网友:
板子是好的话短接rom  那4个颗粒的ce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