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以前磁力强大的“白磁铁”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21-09-22):
小时候拆了一块老式电表,听奶奶说这块电表是六十年代苏联建的老房子里装的。拆开后,里面有铝转盘,计数器,两组大线圈,还拆出了一块银白色的“白磁铁”。那磁铁有两个火柴盒摞在一起那么大,磁力非常强,比常见的黑色磁铁磁力强好几倍,吸在门把手上都很难拔下来。六十年代还没有钕磁铁工艺,首先排除钕磁铁,所以那个“白磁铁”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强磁铁外面蒙了一层银白色的皮,硬盘里的磁铁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铁钕硼磁铁

网友:
同楼上,钕铁硼磁铁,磁性相当强,淘宝有卖这个做成的玩具

网友:
稀土永磁体,那时候就有其他类似的稀土磁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钕磁铁啊。。。。。。。。。

六十年代的人是怎么用上八年代的发现,你们都不看内容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记忆,那时候可磁力比较强的,可能用的是第一代的稀土永磁!

网友:
我也拆过电表,印象中也是银白色的,可能是银灰色吧,磁力不弱,但比起钕磁铁还是差远了,硬度比黑磁铁硬很多,那个磁铁应该是Π形状的,但整个都被铸铝包裹只露出底部两脚,分别是S极和N极,两个磁极在同一个方向可以增强磁力,包裹的铸铝也不知道具体成分,估计也有增强磁力的作用

网上找的图,差不多就这个样子的

网友:
应该是磁钢,被充磁的,和万用表里面一样的,当时的黑磁铁叫做磁性瓷

网友:
铝镍钴磁铁或钐钴磁铁吧?

网友:
也可能是记忆出现了偏差

网友:
有可能是铝镍钴5类磁钢,这是当年用于仪表中剩磁感应强度较高的一种磁铁
或者铝镍钛粉末8类磁钢也有可能,但是相对上面的铝镍钴,剩磁感应强度要弱一些。

网友:
钕铁硼磁铁,据说主要成分是从稀土里面提炼出来的。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力气小,以为磁性大吧?
小时候总以为周围的几个村子很远,长大了再看就没有印象里那么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力气小,以为磁性大吧?
小时候总以为周围的几个村子很远,长大了再看就没有印象里那么远 ...

这才是正解,就像小时候经常被狗追咬,长大了就不会被狗追咬了,不是你不怕狗了 ,而是狗怕你了

网友:
这种老电表我拆过,不过拆出来的是U型磁钢,看起来很像不锈钢,具体成分不清楚。磁力比黑色磁铁大,但是比现在的稀土磁体磁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