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京东42块买的匠领3.6V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09-22):
42块,家用还是可以的,但刚刚拆了下洗衣机,不够力,拆不了。
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机输出齿轮是金属的,但行星减速齿轮组是尼龙的;
2、没有扭矩限制保护功能,卡死后可能会一直打齿;黑齿边上的两条黑丝就是齿轮上掉下来的;
3、没有扭矩大小调节功能。

网友:
感觉跟九块九包邮差不多啊  只是少了配件

网友:
这只是贴牌代工而已,我安视鹰单机9.9包邮,内部也是与你这个一样的。包括充电硬件也一个垃圾标准。

网友:
这个40多,看着和9.9的一模一样,这种可以调扭矩的在淘宝好像是45,不过只送一根批头

网友:
放弃吧这东西就在PDD 上8元

网友:
现在 某东上 涨价了,50多了。。。如果钢口好的话,那些批头 留用也不错。。

网友:
我以前申请试用的BOSCH博世IXO3III电动螺丝刀没这么多批头,看了某宝价格300多,不知好在哪里。

网友:
京东的东西贵。

网友:
感觉没毛病,本来设计就不是给拧M4以上螺丝使用的。

这种3.6V电机驱动的螺丝刀最大硬扭为3.2N.m,使用尼龙行星齿轮就是为了降低抖动,提高主轴同向扭力,达到同心度与力矩之间的平衡。

网友:
这货拧洗衣机外壳螺丝??你拿把12V电钻去拧啊

3.6V单节18650的
只能拧拧。。。装墙上插座开关时的M4螺丝(因为这个用12V容易拧花)
以及拧拧小玩艺
本来就没啥保护啥的。。。力矩,扭力啥的。。已经很小了

博世三百元的倒是会好些,但看在价格份上。。。

网友:
我买的10几块钱一样一样的,但是带配件的估计也得这价。

网友:
买了就把玩吧,家用大部分场合都可以。
在这个论坛各种人都有,有土豪也有你买的再便宜也会说买贵了。
这个拧拧机箱螺丝还有4cm以内的自攻螺丝都可以。
有几个需要注意,
1,没有放电保护功能,有一个白色led兼顾指示灯。白色led灯的工作电压是3.2v左右,所以可以兼顾电量指示,如果发光变弱就及时充电,不要过放电。
2,松开按钮没有急刹车功能,在电机惯性下还回旋转半圈,如果拧小螺丝打塑料会容易拧爆。需要注意。比较适合慢工慢慢拧个柜子铰链门自攻螺丝或者电脑机箱螺丝。
3,没有力矩控制 需要自己控制。
入门级别产品,买了就用,适合入门。或者学生使用,不容易受伤。
东西出货量越大,越便宜。一把12v双速手电钻因为出货量巨大,基本配置12v,1.5a电池,pdd也是差不多价格。

网友:
鹰视安一把好像也差不多价格,用着挺好的。

网友:
富哥最有意思,7.9元买俩。第一个插口不正,放映给客服,直接邮寄一个来

网友:
PDD之前12块入手的,一模一样     除了没披头有外  其他都一样     办公室偶尔拧个螺丝够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把4.8V的袖珍电动螺丝刀,就是不能调速,在闲鱼上卖了。
我个人认为电动螺丝刀一定要能手动调速的,特别是在塑料件上螺丝才方便。现在我用的是木工16.8V充电钻,耐用方便!

网友:
电机和我的宜家电机一样,我的电机坏了,拆开齿轮是金属的

网友:
这玩具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就像山上的货,质量不行

网友:
我16.3买的,带很多批头,除了有噪音,其他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