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550瓦FSA011改14.6充电器

楼主(2021-09-23):
康舒550瓦FSA011改14.6充电器

网友:
开局两张图 其它全靠猜

网友:
风扇噪音忒大了这个

楼主:
改电压电流点位,已上传,懂得一看就知道,啥都不知道的别问了,

网友A:
仅仅只是一个恒流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只是一个恒流充吗???

你想要啥???可调???点位都给出来了还需要手把手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昨天又吧艾默生550的搞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怎么弄了

这个电源有,改了不知道扔哪里了,只能充充4S一下的电池,不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又吧艾默生550的搞出来了,

功率 电压不宽,玩玩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 电压不宽,玩玩大点的

大哩太贵现在,就这个艾默生不错,估计16.8应该没问题,暂时只是确定点位,感觉都没光宝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要啥???可调???点位都给出来了还需要手把手交么

我理解应该不是让你把手“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2021-11-16):
大神,你好!同款电源风扇短路引起故障怎么处理呀,能否告知一二 输入输出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好!同款电源风扇短路引起故障怎么处理呀,能否告知一二 输入输出均正常 ...

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好!同款电源风扇短路引起故障怎么处理呀,能否告知一二 输入输出均正常 ...

输入输出正常就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正常就没问题吧,

原因已经查到,风扇电路断路,已经搞定